为mini-z新做的镍氢充电器,漂亮哦~~

楼主(2008-04-24):
为了耍新到的mini-z特别做了个
充电器
,采用MAX712(刚在淘宝一搜要20多一片)还好这个是以前申请的哦。哈哈。可以冲1~16节,拨码开关选择。电流设置了250ma和500ma两个档位,外观真是很靓,自己都佩服了~~~上图先:

网友A:
漂亮啊,使用效果如何?还有电路图呢

网友B:
不错的东西,是串充电路吗?

网友C:
我也申请过2 PCS 直插封装的,注意输入电压要大于1.5V*电池节数+2V,否则讲无法截止充电,我刚做好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因充坏了一组电池。

楼主:
o(∩_∩)o...
是串冲的。采用的是电压0增长停止充电。以前也做过很多充电器,这个是最满意的一个呢。效果很不错,充满的时候电池微热。刚好在那个点上吧。^_^
电路图送上:
这个图是当时专门做2节电池时候的,现在用的就是这个充电板,不过把几个调节的飞线到面板了,这样就可以实现1~16节电池调节了。
调试时候发现用8550太汤了,后来这个充电器用的是2955加散热片,效果相当好,电流也很稳定,换电阻上2A电流绝对没有问题。

楼主:
嘿嘿~~~刚重新焊接好的一个,不过就是差个芯片了啊。买太贵了。再去申请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