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的问题

楼主(2008-04-24):
昨天刚刚买了个新机,华科尔5#10,机身老是自己向左旋转,
请问各位高手,我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调倾斜盘水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遥控器上的操作杆下面那个微调吗?

网友C:
螺距太大了,调小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请问我应该怎么调呢?
本人超级菜鸟,0起点

网友E:
我也是新手,只能坐板凳学习

网友F:
先练习模拟器。找手感

网友G:
我也是华的5#10
你的问题,解决方式:
1、看倾斜盘是否水平(如果不水平了,调节舵机连杆的长度)
2、观察平横竿是否弯曲。(一般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华的5#10,是金属版的),一般调节一下就OK
3、多练习技术,好的话,刷锅能用手法克服
我的QQ,41001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