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IW02M升级疑问

楼主(2008-04-24):
刚买了IW02M,今天升级了底板,前悬挂,转向,马达座,金属珠差和后避震。但问题也来了:低速时,左右转向半径基本一致。油门稍高便发生左右转向半径不等的情况,右转半径很小只有10公分左右,甚至发生右转侧滑掉头,但左转半径就很大40-50公分,车速越高越明显。已测量转向
舵机
的角度左右相等。不知何原因,是否是后金属珠差的缘故?升级之前没这种情况,转向顺畅,半径也小基本不测滑。
现在只能靠
遥控器
的左右舵角调整来解决了。哪位同好遇到过这种情况?是车辆调整问题吗?怎么解决?

网友A:
没玩过这种车不知道,不过跑快了转向不等有可能是地面打滑了!

网友B:
转向拉杆有多种不同度数,度数越高直线越稳定.换个不同度数的看下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是珠差紧也不是转向拉杆的问题。是升级后避震以后固定孔与上楼板的固定孔不准,拧上螺丝后造成避震不垂直,两后轮不能同时着地,影响转向。我把上楼板固定避震的螺丝卸了,问题就解决了,同时抓地也好了。

网友C(2008-06-16):
还是别升级了,02的接受什么的全部集成的,老抖舵,不如在加100多点买个4驱的还不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