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板怎样和电脑连接??

楼主(2008-04-24):
小弟想改造自制的小车床,请问:步进驱动板怎样和电脑连接?? 需要什么配件或者中间还有什么环节吗???小弟初学,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这要看驱动板说明书吧?

网友:
一般就是一条并口线连接

网友: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电脑里面插控制卡,控制卡一般比较稳定,带断电,断点 位置记忆功能   成品雕刻机一般都用控制卡
也可以用mach软件模拟脉冲从并口输出,但是设置比较繁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里面插控制卡,控制卡一般比较稳定,带断电,断点 位置记忆功能   成品雕刻机一般都用控制卡
也可以用mach软件模拟脉冲从并口输出,但是设置比较繁琐

兄弟果然高手,这些东西怎学都没弄明白。

楼主:
这么说,只要步进控制板,步进电机再加一根连线就可以了??听说还要专门的绘制刀路的软件是吗??

网友:
是要几根线
当然需要另外有作图软件了
控制卡只是读取g代码的 ,你需要另外一个软件做g代码

楼主:
haha    楼上的高手,请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