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炸机后机子飞不起来!!

楼主(2008-04-24):
今天炸机,,,,,损失横轴,主轴,,,驼机扫齿一个,,,,,,换好零件后,试飞发现飞机飞不起来,,,,,接着检查发现是油门最低时,,,大浆负螺距过大,,,说明书上说应该是-2度,,但实际上有4到5度之多,,,,变成加油后正螺距过小,,,,,原因查明后,,,就用控来调整螺距,,但是问题来了,,,,控上面的螺丝宁到尽头了,,螺距还是负的,,,,,没办法调整螺距,,,,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开始调拉杆??但是拉杆是之前飞的时候调好的,,都没动过,,为什么换轴之后就要调杆了呢?如果不是调拉杆,,那应该怎么办呢?????急求答案,,,,谢谢各位

网友:
很简单,你的2个新大桨的迎角和原来的不一样了

解决办法,只有调节连杆长度

网友:
主轴上的眼有偏差,导致换装后螺距变小。只有重新调螺距了。以后买主轴时要买一样的,不要买上下乱跳的,太次。

楼主:
有道理,,多谢

网友:
基本上每次炸机或者换桨都需要重新调整螺距的,调多了就熟练,呵呵

网友:
炸机后三个斜盘舵机的中立点也要重新找正,我就碰到过炸机后舵机的中立点发生变化,造成大桨的螺距也发生变化以至机子飞不起来,重新调整后就可以了,发生这种情况也许是舵机有问题了。

楼主:
反正现在很怕炸机,,,检查都花不少时间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炸机后往往球头扣拉杆位置要移位,松动也会导致螺距变化 有双桨

网友:
LS的新头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