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里的教学录像 可以转化成日本手观看吗

楼主(2008-04-24):
G4里的教学录像 可以转化成日本手观看吗

网友:
似乎不行, 但把stick mode 改一下,显示的遥控的图标可以显示所 选的手

网友A:
可以地~ 模擬的那個搖控器,可調自己所習慣的模式,在顯示搖控器圖示,可以選擇模式 1~ 4~

网友(2008-05-24):
引用 网友A:
可以地~ 模擬的那個搖控器,可調自己所習慣的模式,在顯示搖控器圖示,可以選擇模式 1~ 4~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