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丘比特牛不牛 多图杀鳗 已上改无刷和CN12尾电机 多多图

楼主(2008-04-25):
前两天看到有魔友改了无刷的丘比特,想来心痒痒的,所以就也改了把!!!!

先改尾电机 ,选用CN12 和4025桨

找了一个ESKY8克舵机最外的那个齿轮,原先找的9克发现塞不进去,嘿嘿!!!  把她塞里面正好.而且不会滑动,也可以拔出,方便换桨

将尾巴上的东东倒过来

CN12可以归位了哟.

将8克齿轮少许扩孔后插入CN12轴,然后渗入少许502,不得已而为之

将4025桨装在齿轮上.很好

找了颗小螺丝拧在舵机齿轮上.嘿嘿正合适. 这样不怕掉出来了哟.

刚才把尾巴倒过来了,现在找了个东东固定尾撑,什么东东哪? 为什么呢? 就是下图的东东

修一下

将小家伙放进去 ,还是502伺候.

这下尾撑怎么弄也不会掉出来了.

今天太晚了,老婆叫我睡觉去了,所以--------

牛图来了

网友:
这个..马达.........看上去像450机用的啊??

网友:
我的鰻沒被你殺死·····呵呵

网友:
ALIGN的430L?不是吧???

网友:
...430L ,亚托的?太重了吧。。。

楼主:
恩,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机,先把她上上去了.

网友A:
CN12安装提醒两个地方,一、尾电机虽然改装成了拉桨式,但还是要加装散热板,这样电机热量可以传送到散热板上,然后被尾桨的强风吹走;二、尾轴原用的轴承应该拆下来保存,以免飞丢;再就是那个电机太暴力了,用到丘比特上不合适,建议换功率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12安装提醒两个地方,一、尾电机虽然改装成了拉桨式,但还是要加装散热板,这样电机热量可以传送到散热板上,然后被尾桨的强风吹走;二、尾轴原用的轴承应该拆下来保存,以免飞丢;再就是那个电机太暴力了,用 ...

楼上 ,你用2040 或2030试过了吗?

网友:
还没有购到!

网友:
用450电机我也干过,不过还是你比较强..........................

不带电池350克,楼主的多少克?

楼主:
430L整个是一个吃电的老虎,1800MA的电池上去,不到30秒没有电了,现在用2208 2600KV的电机再改

楼主:
经过进一步测试,晚上换了不知名品牌的电调20A,线性太差了,启动进角和启动模式无法设置,能飞,但是不能达到要求,而后用18A好盈电调上去一试 ,那个爽啊,低速稳定,高速有力.早知道就用她了.无刷电机用的是2600KV的XXD电机. 10T齿轮 ,感觉动力正合适,明天再搞个飞行视频看看。

楼主:
2008-4-26早上将 无刷电机用的是2600KV的XXD电机. 10T齿轮 和18A好盈电调一飞,问题来了,线形好了,但是电机还是转速不够,出力平缓,和有刷电机的感觉差不多.准备下午用大KV的016飞机上的无刷试下,请各位关注.

楼主:
忘记说怎么将主马达改无刷的过程了:

现在补上.

借用的图片:  CH3 是油门信号输出

找了一个舵机延长线,将里面的红线和黑线挑出来,只留下白色的信号线

将白色信号线焊接于CH3油门信号输出上.

将做好的舵机延长线与电调上的UBEC线接上.

嘿嘿,最后将电调上的电源线并联在原来的JST头上.

这样就算完工了哟.
大家不妨试下.

网友:
帅就一个字。

楼主:
最终选定ESKY的  EK5-0005  11T铜齿轮

外转子无刷马达】EK5-0005
【天外飞外转子无刷马达】
颜色:紫色
重量:40g
长度:28mm
马达直径:25.6mm
轴径:2.3mm
转速:3900RPM/V
工作电流:2.0A
工作效率:>80%
最大电流:17A
调速器:25A
适合机型:直升机600 EK1H-E010

换上后动力强劲,半油门悬停.舒服啊 尾巴锁的也很好.

上图:

明天再上视频

网友A:
丘比特的舵机用辉盛5克还是9克代用外形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丘比特的舵机用辉盛5克还是9克代用外形更合适?

9克的,我换过,9克的一样尺寸,因为CUPID上用的是9克的舵机

网友:
都是牛人啊,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9克的,我换过,9克的一样尺寸,因为CUPID上用的是9克的舵机

我也换过辉盛9克,输出齿轮比较大,丘比特的原配舵机拉杆装不上,只能用辉盛的输出臂,要改原来的拉杆,我是想找不用改杆的舵机。好象ESKY的8克刚好和丘比特的完全一致(辉盛9克有点差别的)。还有个问题,辉盛的舵机速度是不是比ESKY的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过辉盛9克,输出齿轮比较大,丘比特的原配舵机拉杆装不上,只能用辉盛的输出臂,要改原来的拉杆,我是想找不用改杆的舵机。好象ESKY的8克刚好和丘比特的完全一致(辉盛9克有点差别的)。还有个问题, ...

ESKY的速度慢些,就是东西细腻些,虚位比辉盛9克小.不要太完美了.

网友:
那就换ESKY8克了,你的无刷改的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换过辉盛9克,输出齿轮比较大,丘比特的原配舵机拉杆装不上,只能用辉盛的输出臂,要改原来的拉杆,我是想找不用改杆的舵机。好象ESKY的8克刚好和丘比特的完全一致(辉盛9克有点差别的)。还有个问题, ...

舵机拉杆不能调,和雷鸟一样,算是缺点了。
004、4#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你们谁用过2030---2040无刷,?效果怎么样?

网友:
丘比特原来可以这样玩

楼主:
恩 ,是很好玩

网友:
这个改了能飞高速航线吗?

楼主(2008-06-02):
可以的啊,我现在低速尾巴很紧,高速有力,高空是上下都很自如,那个爽啊

网友B:
请上个视频。

网友:
改的一般了..

网友:
牛啊!尾电为何不改!

网友C:
用原装的四合一吗?无刷电调接原有刷电机的位置吗?

网友:
我打算下次尾机烧了就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装的四合一吗?无刷电调接原有刷电机的位置吗?

用的原来的四合一来着,主电机加了18A无刷电调.和无刷电机.目前无刷电机的方案还有待考量.
尾电机用的是原来4合一上的电调,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改尾无刷,其实改飞机最主要的是保持原来的性能和原有的设备的前提下
去改良,如果都改掉了,那么也就不是丘比特了
其次,改飞机的目的很简单,是要提高动力,相应的锁尾能力不变,因为丘比特是我见过的四通小飞机里锁尾性能最好的了.除了日本的有款飞机除外
所以如果改了无刷,一方面增加了成本,而且还不一定能达到相应的锁尾性能,那么改了就无意义了.
希望朋友们可以借鉴这样的说道. 一 提高性能 二 降低投入
其实这样的改的成本已相当高了,不是每个魔友能够接受的范围,我们会找到更经济的解决方案提供给爱丘比特的朋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上个视频。

视频近日就会上的,目前6.5的木桨没有了,只能换上8度的,效果差了许多,达不到我的要求
等6.5度的木桨一订到,马上就出视频
香港的朋友基本用6.5的木桨在无刷E004上面,我觉得这个度数很经典
用在丘比特上面更是表现可嘉
螺距太大回导致风大情况下,高空无法降落,对很多朋友会增加难度,毕竟丘比特不变螺距,所以无高空模式
所以只有人为去解决.我试验得出6.5度的木桨配合无刷主电机是比较理想的.因为一般450大飞机的悬停螺距就是6-6.5度
目前半油门下,丘比特就可以悬停了.当然加大油门丘比特的螺距是不会改变的.但是随着油门的增加.丘比特的抗风性能得到更好的体现.
实验中天气三级风,阵风四级,一点无问题来着,不过还会继续实验.配合到最理想的组合

网友D:
把飞机玩成这样很厉害喔!

网友E:
6.5度木桨又到了,可以来视频了,期待已久了吧

网友F:
上视频啊。还有改的成本是多少撒??

楼主:
都在期待飞行视频
明天吧,弄段录象

网友G(2008-07-06):
开眼了,我的也是丘比特~!

网友H:
楼主很牛。
视频关注中。

网友I:
着马达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