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R9XII能遥控蓝箭微共轴吗?

楼主(2008-04-25):
请问JR9XII能遥控蓝箭微共轴吗?另外,JR9XII是PPM发射机还是PCM发射机呢?

网友A:
JR9X2可以调整PPM还是PCM调制方式,蓝箭55克飞机支持JR遥控,有个JR专用模式,拨动开关到JR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9X2可以调整PPM还是PCM调制方式,蓝箭55克飞机支持JR遥控,有个JR专用模式,拨动开关到JR模式就可以了。

请问9XII怎样调整PPM或者PCM制式呢?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
先进入9X2系统菜单模式,按ENT按键然后打开遥控器电源,就能进入系统模式。进入机型模式后进入MODULATION就可以选择是否SPCM或者PPM调制模式。

网友B:
最近好象总有人用高级遥控来配共轴机子!

网友C:
米人多了。象偶等无米之人只能用6ex飞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人多了。象偶等无米之人只能用6ex飞500了

我也没米,想一次到位就省吃俭用买个9XII,避免重复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好象总有人用高级遥控来配共轴机子!

我很喜欢蓝箭微共轴,小小的,很可爱,最近打算购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