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终于盖棺了!!!新改的小环奇完成

楼主(2008-04-25):
闲话少说,上图!!!

先给个全貌,棺材盖上可就看不见了哦

再来个ASS……

这个ASS是带HOLE的哦……

这个是飞翼用的2212外转电机,KV2400

这个家伙么……就不用说了吧……很**吧……哇卡卡卡卡……

这个就比较STRONG了,铜片焊上铜管,再加热缩套管一绑,整个一血脉喷张啊……很粗!!!

这是轴系舵系侧面特写

照完遗像后已盖棺,并用环氧密封,没来得及做压浪板,明天中午试航后再定是否加载……但愿不会一次沉……已准备好泳裤了……

楼主:
再次感谢CCTV,CHANEL V

特别感谢论坛里小笨提供的轴系舵系,谢谢了!!!

网友:
不沉才怪,文字描述有点阴森········开玩笑············

网友:
LZ的船不错~~~可以下步主要调试~~~加油?

网友A:
楼猪呀,我觉得船壳下后方的稳向板可以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猪呀,我觉得船壳下后方的稳向板可以去掉了

额?为啥要去掉?

网友:
我也改好了,就是太重了,跑不起速度。另外问下,小笨的轴系和舵系好多钱啊,合适也要一套

网友:
整个尾巴不知道会不会沉到水里!

网友:
电机的水冷好像不到位

网友:
水冷蛮好的.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漂亮..........

我的A5不好拆电机座好难施工....

网友:
感觉这幅棺难升上水面啊!  舵太宽而长。这样的棺体很容易翻。还有那条死亡吸水管比较左水!
重心过后可能会跳棺!上图推棺的轴系是否装好了!

楼主:
今日中午已试水,还算成功……

船果然重了,下水后船尾翼几乎贴着水面……轴套还进水……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跑起来就不进水了……

20KM/H以上开始跳,40KM/H以上基本就不跳了,拉着一串水花,速度感有点了,不错,很爽!

缺点:1、船重心未调整好,右倾……以至右弯的时候不敢加速……
            2、不知道是否是未加压浪板的缘故,有一次高速的时候扎水了,幸好又窜出了水面……

总体达到了当初改装的初衷,现在整个公园的湖面都是我的啦!!!哇卡卡卡卡……不用再担心距离远而失控……

网友:
wa哇,你的船还可以潜水啊?

楼主:
回楼上,小笨的轴系舵系全套200,加一个9G舵机的,你可以在论坛上搜索到他并联系。

网友:
实验结果好吗

网友:
好重的屁股啊
舵叶可以去掉一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现在轴系舵系已经没什么货了,
对了楼主忘说了,还有水冷电机座是一起算的

网友:
请问楼主的船不带电池多重?我的320克还不带电调。

网友:
电池位置太高重心太高了 靠左放就可以抵消反扭力消除右倾

网友C:
请教楼主  你的盖 是怎么打开的,  我也想改一条  但看看 是胶粘的  没敢硬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  你的盖 是怎么打开的,  我也想改一条  但看看 是胶粘的  没敢硬拆

用热风枪或者电吹风,吹热了拆

网友(2008-06-04):
楼主接受机防水太棒了。这这材料都能用上,学习!

网友:
要不會高速入弯!

引用 网友A:
楼猪呀,我觉得船壳下后方的稳向板可以去掉了

船容易打滑(掉头)

网友:
LZ用词很有很强的暗示作用。。。那接收机就够YD了。。。。。。

网友:
电机的KV是多少,你用的是多大的浆

网友(2008-09-08):
红叉叉...楼主能教我么   新手  从飞机换行过来的

网友:
光看文字看不到图片 啊LS·

网友(2012-07-21):
改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