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LS451

楼主(2008-04-25):
不知哪位大大用过BLS451,性能如何??跟9255相比有何区别?BLS251跟9254用在GY611上有何不同??谢谢!

网友:
昨天上了600CF,斜盘配的是9255,也很想知道9255与BLS451的区别。

网友:
只知道611最好用配套舵机S9256。

网友:
611最好的舵机配的是BLS251,最新版本的配法

已经在用,力量大的多,速度也快

网友:
这款舵机看过一下介绍,参数很不错,但是没用过!

楼主:
多谢各位!正想入手,说是无刷,但究竟实际使用有何不同还望赐教!

网友:
GY611+9256 同GY611+251  在3D模式下比旧款好点(尾巴更容易操控)。
451要用12动以上的设备 或者2.4G,才能发挥最佳速度,用小9之类的用451纯属浪费,家里羊养的太多了不如送点给我。

楼主:
阿四客气了,老婆哪有嫌多的,刚入X-CELL,看来我的9X2又要搁一边了,为什么要用12动的?请赐教!

网友:
9X2 用GY611,用是能用。
不过你可以问下花都 阿伟,他用JR9X 2.4G玩3D的时候 尾是5是有点太硬了,玩起来没有用,FUTABA耿流畅。
FUTABA说明书上的:PCM G3 has a 40%  faster  respones than current  PCM1024。
还有就是网站上:Futaba's combina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high performance and reliability and excellent service earned a well-deserved reputation as the industry's finest. Innovations like PCM 1024, high-tech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and high output servo design have justifiably earned Futaba leadership status amongst our competitors.
在舵机介绍里面有这一段:reliability and security out of 2.4GHz radio systems
呵呵舵机速度 你可以稳台12 同9X来比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