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动力重要问题请教!!!!

楼主(2008-04-25):
求教老鸟:无刷动力飞机的接收是不是直接用动力电池供电?我的动力电是3S的,有11.1V。这么高的电压不会烧接收和舵机吗?
还有就是接收天线怎么引出来接收效果好?

我的下一个目标!

网友:
是通过电调供电,电压就低了,天线全部拉直最好。

网友:
高电压动力的飞机接收要单独供电,11.1V动力的由电调降压后供电。天线最好拉直,因为飞机上没有金属屏蔽层,放在哪里信号都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
接收和舵机工作电压最高6v

网友A:
..............

求教老鸟:有刷动力飞机的接收是不是直接用动力电池供电?我的动力电是镍氢的,有9。6V。这么高的电压不会烧接收和舵机吗?

网友:
建议所有的电动模型飞机都应选用锂电池作为动力电,那些套装里的镍氢、镍镉电池用用来骗骗客户的,主要是不懂的老外。

网友:
呵呵,是骗老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老鸟:有刷动力飞机的接收是不是直接用动力电池供电?我的动力电是镍氢的,有9。6V。这么高的电压不会烧接收和舵机吗?

真会搭顺风车……

网友B:
这个飞机我们这儿有个模友也有一个。超级好飞。原装配置不能滑跑起飞,抛也很困难,但只要能上天就很好飞了。降落也很不好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我们这儿有个模友也有一个。超级好飞。原装配置不能滑跑起飞,抛也很困难,但只要能上天就很好飞了。降落也很不好降。

我买的是轻木的空机版,回来自己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