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HQ400

楼主(2008-04-25):
 技术参数
项   目HQ400

最大工件回转直径
420mm
两顶尖最大距离
400mm
最大枞向行程
380mm
最大横向行程
120mm
主轴孔锥度
M.T.3
主轴孔径
20mm
主轴转速级数
主轴转速范围
500,900,1600rpm

尾架套筒行程
70mm
尾架套筒锥度
M.T.3
最大钻削直径
15mm
工作台面积
200mmx150mm
最大立铣刀直径
20mm
最大面铣刀直径
63mm
钻铣轴行程
85mm
钻铣轴孔锥度
M.T.3
钻铣轴转速级数
钻铣轴转速范围
375-1600rpm
钻铣箱回转角度
±3600
电机功率/钻铣头电机功率
0.55Kw
电压/频率
按客户要求
电机转速
1400rpm
外形尺寸
970x580x890mm
包装尺寸
1030x580x1070mm

净重/毛重
155kg/185kg
装箱数
40pcs/20'container

价格:3750 不含运费
请大家帮忙提点建议,先谢谢了
我觉得这个机床看着还挺实在的,不知道性能如何

网友:
车铣兼用,方便。两个0.55KW的电机,也是小巧床之列,未知稳定性如何。155KG的东西,要找个地方安放才行。价钱不知还能不能议价,近四千关口了。

网友:
会被拍死的~~

网友:
楼主看看CX16这型号.

网友:
电压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不错!

网友:
车铣转换还要换刀架和钳子,一点也不方便

网友:
这个品牌的东西还可以,不过这个床好像车锥都困难,铣床立柱那么高,不知道刚度行不,还有就是不见得方便,一台机器什么都想干什么都干不专

网友:
瘦高,强度受影响,不能车丝

楼主:
cx16太贵了,过万了
我已经研究一段时间了,觉得这个床子功能价格比还可以接受,重量比较重我想应该比较稳定吧,总比那些几十公斤的床子要好吧。
这个型号不能车丝,我觉得小丝可以用丝锥、板牙来弄。大些的就外加工了。要车丝的贵1000多呢。功能价格比就会大大降低。
等用一段后看能否搞些数控的功能,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开发。
至于不方便,就慢慢弄吧。
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A:
一定要分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分开啊

可是分开的一是占空间,二是价格高许多呢

网友B:
我有一台类似的,现在已经把上面给拆解另用了
1.钻铣时主轴行程太小不方便
2。刀架高切断时发颤
3。钻铣的主轴离支柱太近有时不方便

网友C:
这个,我不看好,除非你是用来干软材料而不是干铁,原因就是:受力件宜粗短,不宜细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类似的,现在已经把上面给拆解另用了
1.钻铣时主轴行程太小不方便
2。刀架高切断时发颤
3。钻铣的主轴离支柱太近有时不方便

谢谢指教,受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不看好,除非你是用来干软材料而不是干铁,原因就是:受力件宜粗短,不宜细长。

谢谢指教,看来我得研究新出笼的3K4的帖子了。
可是老婆只批了4000,那就只能弄个车床了。

网友:
那里产的?

能把产地和联系方式告诉我吗?

网友:
最好分开,不要浪费了你老婆开恩批给你的4000,省得你买个不能用的大玩具你老婆笑你玩心不死,赫赫,开玩笑的。

你的4000买个华飞180或者210还可以余点,自己的私房和烟酒节约点,以后再买个钻铣床,要不就直接论坛找个朋友,陪你去弄套二手的,估计都比你这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