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雷鸟控上面的两个开关通道可以用来控制飞机的起落架 ...
请问雷鸟控上面的两个开关通道可以用来控制飞机的起落架吗?

楼主(2008-04-25):
雷鸟的六通控上面的旋钮开关通道可以用作
模拟器
里面飞机的起落架收放吗??!!

网友A:
有多余通道就可以

网友B:
6通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请问上面的兄弟,要实现其他两个通道能用的话要怎样设置?

网友C:
回LS的
把它改成开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