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笼式单相运转电动机如何转向

楼主(2008-04-25):
 哪位知道单项运转电动机怎样才能改变运转方向,望指教。谢谢

网友A:
若是顺逆电机可改变接线来实现
若不是顺逆电机就得改变电机的定子线圈接法来实现

网友B:
问一下淮有修电机绕线圈的视频

网友C:
怎么能在白钢上打眼?
请问下,哪位知道,怎么能在白钢上打眼啊,除了电火花
要是有北京的哪位知道哪有电火花加工的话,可否提供一下信息.先谢谢了

网友D:
少量的话到 刀友论坛 找找看,好象就是用钻头!
大量必须电火花或激光或水切割!!

楼主:
请问2楼的加多大电容,怎样接线。谢谢

楼主:
请教3楼的半导体先生,改变定子线圈接法。谢谢

网友E:
如图示,上面接启动电容的为启动绕组.
下面接220V的是工作绕组.打点的为同名端.
只需要把启动绕组,或工作绕组的同名端调换一下即可改变方向.
对于单相电机,得拆开接线的.
偶没改过,以上纯属个人论.

网友:
你是什么电机几根线有没有电容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如果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效率要求不是很高。数量不是很多。可以用一铜管加研磨沙在台转上就可以打出孔。
用这种方法还可以在合金钢上打孔。

网友H:
北京交通大学的内部教学网----9.9 单相异步电动机
http://col.njtu.edu.cn/zskj/5008/chapter9/html/chapter9.9.htm#1
详细的解释和原理都在上面的连接里,解释很详细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改好了,简单的说就是将一根电源线从接电容的一脚换到另一脚即可。

网友:
不一定,如分主副绕组时.....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感谢iixv朋友提供的链接,又发现一个不错的学习园地。

网友K:
白钢钻孔可以用硬质合金钻头,要好一点的,我用的是yg6x的,稍微差点,需要磨几次钻头才能钻穿6mm多深的孔,用好的合金钻头可以一下到底
实在买不到可以用钻水泥的钻头,把钻头上的合金部分自己磨出切削刃来,不能直接用,比普通的硬质合金钻头还好用得多,不过精度取决于磨钻头的精度

网友L:
回复 网友M:
如果安装空间允许,你把电机换个方向装就反过来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