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配油体积重量的问题!

楼主(2008-04-25):
在本论坛搜索“自配”两字,总是有很多人说比重问题,看到的几个数值有:

甲醇4:蓖麻1
甲醇4.7:蓖麻1:硝基0.5

网友cqmiao 给出的配方为:
接近10L的油花了96元,刚才在我的ASP32上面测试了,和素油比较了一下,最大功率要大些,怠速稳。其他暂时不知道。
配方简单6kg甲醇  1.5kg蓖麻油  500ML化学纯的硝基甲烷 外加3ml喷墨打印机红色墨水调色

体积比例是4.7:1:0.5  放心使用

网友tank 给出的体积重量换算是:
1升硝基甲烷(大约1.14公斤):7升甲醇(要98%以上或无水甲醇大概5.6公斤):2升蓖麻油(约1.9公斤)

于是根据tank给的数据发现(都是约等于小数点后两位,且4舍5入)
   500ml硝基甲烷 =   1140g
   500ml甲醇 =       800g
   500ml蓖麻油 =     950g

   1KG甲醇 = 625ml
   1KG 蓖麻油= 526ml
   1KG硝基甲烷 = 439ml

根据这个得出,网友cqmiao,实际使用了 3750ml甲醇 +  789ML蓖麻油 + 500ML硝基甲烷(4.7:1:0.3 单位:毫升
请问这个比重,用在46级三叶上,是否会有问题?
真希望我们大家讨论的时候都能统一一下单位,这样可以给新手很多方便!如果我算错了,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正确的数值,如果是大家算错了,我希望能改正到正确的数值上去,因为新手都是翻老帖子来自己做!数值有误,对我等新人而言,简直是灾难阿!好久不做数学!算这个都没把握了,希望能给指正!

网友:
哈哈,没问题的,我现在飞直机,7.5L甲醇+1.5L蓖麻油一共9L,取出1L素油用来做事后油,然后剩下的8L+1.4L的硝基甲烷兑成15%左右的直机用油。现在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其实比例没有这么严格的,反正甲醇和蓖麻油体积比在4:1 -  5.5:1左右都行,然后硝基甲烷看需要添加。

楼主:
那就是说 4.7:1:0.3 这个比例飞直机每问题咯? 哈哈,那太好了,你做的那个油很漂亮,保质期如何?

三种配方各用什么级别的纯度?

我总结出来的是:

化学纯            硝基甲烷
98%以上或无水    甲醇

蓖麻油没有找到纯度,医用可以吗?

楼主:
另外找到一些自配油注意事项

网友南方的北极熊提供的
1:4配出的油,加10%的硝基,这种才能保证润滑在17以上
如果先配出的就只有18%的润滑,再加硝基润滑实际上就不足了。

楼主:
还有,忘记是那个帖子里看到的了,也一起分享!

a、机油和蓖麻油,或者甲醇是不相容的,所以不要期望用机油替代蓖麻油了
b、买家出动呢时候,先将一点蓖麻油放入一瓶子中,然后加入商家提供的适量甲醇,放进瓶子里摇晃,防止一会如果相溶不发白,就说明甲醇是合格的!
c、油料中不需要水!所以甲醇以及蓖麻油一定要含水少的!

网友(2008-06-04):
回复 网友A:

相溶发白,是不是甲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