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充电器,电流问题

楼主(2008-04-25):
看到很多高手都在自制平衡充电器,我也手庠也做了一个,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电流做不大,看到别人都用0.5C,甚至1C的电流充电,如果充电电压控制在4.20V的话,电流怎么也达不到1C的,如果要达到1C的话,必须要超过4.2V,这样的话就超过了限制电压,

请问各位高手,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谢谢

楼主:
补充:充电到4.1几以后,电流更是小,要充满4.20V需要很长的时间

网友:
充电电路必须要有恒流,恒压的控制。

楼主:
我知道啊,我的意思,4.2电压直接加在电池两端都没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A:
那就是4.19v以前1c恒流,达到4.2v转为恒压
一般好的充电器都是这么设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4.19v以前1c恒流,达到4.2v转为恒压
一般好的充电器都是这么设定的

如果4.19V以前1C恒流的话,特别是4.1几V以上后充电电流要1C的话,那充电电压肯定是远远超过4.20V了,
假如已充电至4.18V,充电电压还是4.2V,那怎么可能有1C的电流啊?

网友:
一般4.15左右电流就慢慢变小

网友:
看电池的充电参数。。一般从4.1V开始就电流变小,可以用脉冲的方法充电。。。在脉冲间隙测量电压。。。。可以比较快速的充满

楼主:
脉冲电压可以超过4.2V吗?

网友:
呵呵,恒流的时候输出当然会超过4.2V,不然哪儿来那么大的电流啊,这时候电池电压是虚的,只要断开电路量就知道了。

八楼的兄弟说得办法不错啊,镍氢的充电器都是这么设计的,充一会,停一会测电池电压,连在电路里测电池电压肯定是不准的,等到了恒压值,就转成4.2V恒压充。

楼主:
原来恒流的时候输出要超过4.2V啊,我以为不能超过4.2V,怪不我一直电流做不大

网友:
woti 你别误导人好不好。
不码字了,你好好把锂电的脉冲充电的方法看看。
建议LZ现在不要做充电器,你的基础太低,先学好电路知识再做也不迟。

楼主:
我有充电器的,只是做来玩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