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连接软排线?

楼主(2008-04-25):
本人在制作中遇到了困难,不知道如何连接两根软排线,在此请教各位?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406150&db=TECH

网友:
這樣的排線應該需要熱壓
結合工具隻有專業的工廠材有,你參考下手機或計算器裡面的接線方式。。
有插口形的;
有熱壓形的;
如果你附近有電子市場的話,那就好辦多了,
最笨的方法是用電線直接連接起來,用類是打印機插頭的那種公/母大插頭,呵呵
愚見,僅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很感谢你的意见,插座去找过但没有合适的。你说的“熱壓形的”能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