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8平衡仪调试报告!

楼主(2008-04-25):
首先,按照国际管理,先上照片~
二楼为具体调试步骤。~~
全家福~呵呵~

传感器

接收机和按钮指示灯

楼主:
具体调试步骤!

我是GL450.首先上控上的设置。
每个机器可能不一样呀~

楼主:
室内调节

其实就简单的10步而已!!!
1、
用黑胶带,不漏光的,挡住四个传感器窗口。
2、
打开发射机。
3、
按住红色按钮,接通接收机。进入平衡仪设置模式。
2通道舵机动三次,表示进入设置模式。
LED灯闪烁。

LED
间断闪烁一次,表示进入设置模式1.

4、
按住红色按钮10秒钟,清除以前的设置。
5、
分配PITCH通道。

移除前窗口的胶带。
把手或其他热源放在这两个窗口上,此时舵机会加速运动,表示感应有效。
慢慢向下拉升降舵,到底后,在慢慢回中。
6、
重新用黑胶布挡住
7、
分配ROLL通道

按住红色按钮1次,LED闪动2次,表示进入设置模式2.
揭开传感器右侧的两个窗口上的胶带。
慢慢左推副翼,再慢慢回中。
8、
移除所有黑胶带
9、
分配REMOTE ON/OFF通道。

按红的按钮一次,进入模式3.
将期望控制平衡仪开关的开关,按OFF-ON-OFF的顺序开启。
10、校正平衡仪工作是否正常
关闭电源,从新开启。
把手放在传感器前窗口上,斜盘会后方向运动。
把手放在传感器右窗口上,斜盘会左方向运动。

即可!

楼主:
场外调节!

和CPD4的一模一样!
引用一下!
1、 CPD4的感度旋钮应开在40%以上(40%以下时CPD4基本上就失去做用了),根据环境及使用人技术情况进行设定。风越大及飞行环境越复杂或技术越差感度就应开的越大(最好不要开到最大,可能会死机),这样舵机的动作也就越大,反之则相反。
2、 开遥控器电源,
3、 开接受机电源,
4、 等陀螺仪自检结束后将飞机向左放倒,在按一下小红色按钮,这时俯仰及副翼舵机会快速的动(最少要动三次以上才能正常工作,次数越多越好)(在按钮时一定要注意的是自己不能让探测器探测到),随之而来的就是舵机有规律的动使十字盘做旋转动作。
5、放倒飞机的目地是让红外线探测器感应地面温度(倒放时间为3秒以上),而后把飞机扶正。一定要将飞机放正,与地面垂直。越平越好,偏差就会越小。可在陀螺上放置一个水平汽泡来保证飞机主轴与地面垂直。  注:这个主轴垂直很重要。
6、 这时(包括在这之前)俯仰及副翼舵机还是在动的。这时离开直机3M以上,站在机尾后左右打一下副翼摇杆,丁字盘就会停止运动。
7、 起飞后要是发现飞机悬不住那就是主轴垂直部分没做好,可调整摇控器上的微调来调整飞机水平(微调不要调太多,实不在行最好停车重新调整),CPD4会记忆这个位置。整个过程结束。开始飞行。
8、 在飞行当中可根据环境及技术情况在调整CPD4的感度。
另外,CPD4也提供了感度控制插线。把这根线接到接收机的空闲插口上,CPD4的感度大小就可以受摇控器来控制了,不用在上CPD4控制盒上去调整了。 我的放在了ADX3插口上,用遥控器右边的旋钮来调整感度的大小。

楼主:
实验结果~

今天北京4、5级风~
偶尔没风的时候,滚动摆渡,节距摆渡均在95%左右时~可以悬停住,但会在小范围内微飘。一阵大风过来,飞机会飘远。但不会炸机。不过高度可得用油门控制。哈哈~
总的来说效果还可以。因为一个人回家后试机,没有照片。等我51一起去飞的时候,上录像!哈哈~
今天还多亏了北京老王,王老师的出手相助。帮我搞定了平衡仪,又仔细调节了飞机。哈哈~~~~多谢!多谢!!!高人出手果然不同凡响!

网友:
哈哈~~顶一个~~我今天也去了~~老王调了我的机子真的很稳~~~

网友:
帮顶了,哈哈。顶LZ,也顶王老师。

网友:
多少钱?用什么控?

网友:
这个平衡仪的做工感觉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9控~平衡仪论坛里收的二手的1500元,没有Z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对~做过很一般~不过效果还可以啦~哈哈~

网友:
请教平衡仪上的两个调节旋钮是干什么用的?哪个是调节感度的?怎样接线才能在控上调节感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两个旋钮就是调节感度的,一个是滚动感度,一个是节距感度。~呵呵~

网友:
我是菜鸟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给你画个图~~

网友:
请教怎么设置能让控上的旋钮控制感度.

楼主:
好像那个什么4的行~FS8不可以~

网友:
fs8也能在控上控制感度

Options for controlling flight stabilization
FS8 Co-Pilot™ can be controlled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The
methods available to you depend on the capabilities of your radio
control system.
􀂄 Proportional control. If your radio system has an unused
proportional control channel (usually a knob or lever on the
transmitter), it can be assigned to turn FS8 Co-Pilot™ on and
off, and to adjust sensitivity during flight. You’ll be able to
set sensitivity between minimum and maximum—based on
flight conditions or desired performance—at any time.
Examples of proportional control:
􀁺 Adjust FS8 Co-Pilot™ sensitivity while the model is airborne
to match a student’s skills. As the student gains confidence,
for instance, set FS8 Co-Pilot™ to provide less
stabilization.
􀁺 Turn FS8 Co-Pilot™ off for aerobatics, then turn it on for
landing.
􀁺 If a strong crosswind builds up after the aircraft takes off,
dial in more stabilization for better control during landing.
When configured according to instructions in “Setting up,”
the transmitter knob works like this:
说明书中此部分有个示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满篇的英文看不懂呀·哈哈
可是,他是8通的接收机
7通道控制平衡仪开关了
一个8通道,怎么控制两个感度?~哎~~~

楼主:
调节时,把Z轴拔掉。

设置水平传感器
然后Z轴如何设置,我也不晓得了~没用过这个先进的东西~哈哈哈哈哈~

网友:
Flight Stabilization Setup Mode enables flight stabilization
to learn which channels control pitch, roll and optional remote
on/off. Within Setup Mode are three steps:
􀁺 Setup Mode 1: Pitch channel learning, in which flight stabilization
determines how to return the aircraft to level
pitch (i.e., elevator response).
􀁺 Setup Mode 2: Roll channel learning, in which flight stabilization
determines how to return the aircraft to level roll
(i.e., aileron response).
􀁺 Setup Mode 3: Remote on/off channel assignment, in
which flight stabilization determines the channel you want
to use (if any) for turning flight stabilization on and off.
。。。。。还有详细说明。。。。。。

图文并茂的手册谁要?留邮件地址给我

网友E:
108876999@qq.com,我要

网友:
好用吗?是不是对场地要求特别严格呀?比如有一些小山坡或地面不地很平会不会影响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8876999@qq.com,我要

收邮件吧。多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近很忙~哎~
我后来也发现了,不用每次都放倒了。
不过需要等等~~让他适应当时的温度~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小山坡什么的,肯定没问题~哈哈~
我都试验过

不过,这玩意,越高越N~~
我试了,3米以上,双手离控`哈哈
不过我感觉,貌似这玩意有点追人~~

需要离他远点~不过超过1米没啥问题了~

网友:
不错的技术贴

赞!

网友(2008-06-22):
不错的技术贴

wuqun1100@163.COM

网友:
都是强人啊!

网友:
不知道最小要多大的场地???

网友:
能否给个450具体的舵机、接收机和CPD4/FS8的接线图啊,非常感谢。czbf888@21cn.com

网友:
为什么要用平衡仪啊

网友(2008-10-11):
回复 网友H: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请给一份
tlstsm@yahoo.com.cn

网友(2009-04-16):
先顶王老师,人好技术好东西好,三好老师。再顶楼主,终于看到有人和我用一样的控了,不然都想换掉它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