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的4合1出问题了

楼主(2008-04-25):
今天飞004的时候发现老是往右偏,并且一时好一时又不行,偏的非常厉害,停下来看看,发现控制左右的
舵机
在轻轻动控上左右杆的时候老是自己跳(跳动幅度非常大,有时候只是加油门没有左右动他都自己跳,说明,本人用日本手),并且有时候还不能回中,想可能是舵机不行了,就把两个舵机的连接口换了一下,发现左右舵正常了,可前后舵成了那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舵机应该是正常的,出现问题的原因应该主要有两个方面:
1、接收电路有问题,出现了抖舵,这要细心检查接收部分;
2、发射机发出的左右舵控制信号出现了问题,重点左右舵控制电位器。

楼主:
谢谢楼上,舵机肯定没有问题,我刚才用用罗宾22的舵机试验过了,还是一样,
本人对电路不是很熟,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发点资料教导一下啊!

楼主:
确定是控有问题
确定是控有问题,我用罗宾22试了下,两台机同时通电,结果两个舵机都在抖,那位高手告诉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B:
接收晶体接触不良

楼主:
是我的0404控坏了,应该和这个一样的,电位坏了,也不知道呢不能修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4981&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