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04的控能玩G3。5么?

楼主(2008-04-25):
同上!

网友A:
只要能输出PPM 信号的控都有可能。
可以选择用硬件狗,也可以用emu等软件来模拟。

网友B:
可以,我在玩,还需要一个ESKY的加密狗就可以,如何设置在论坛上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08-05-29):
详细怎么设置

网友D:
可以玩,就是控的通道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