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车床上钻孔!(问题已解决,转反了……)

楼主(2008-04-25):
今天在车床上夹一铝块,准备钻孔,以前钻别的铝、钢、甚至不锈钢都没什么问题
谁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没钻进去,明显感觉到阻力很大,拉回来一看,钻头蹦了一角
然后换上钻不锈钢用的高钴钻头,结果也没钻进去,想想不应该啊,这铝难道不是一般的铝?
于是就拿下铝块,到钻铣床上去钻,结果钻的嘎嘎的,一下子就钻进去了
在钻铣床上钻时转速大概300转每分,在车床上试过不同的钻速:80、140、300,都没用……
然后又装到车床上去,结果还是钻不动,实在想不出原因就来这里问了……
在线等着答复、今晚有答案,明早就能开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车床上夹一铝块,准备钻孔,以前钻别的铝、钢、甚至不锈钢都没什么问题
谁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没钻进去,明显感觉到阻力很大,拉回来一看,钻头蹦了一角
然后换上钻不锈钢用的高钴钻头,结果也没钻进去 ...

呵呵,灿兄你这问题是否是说这铝块在车床上就是不能打孔,而换到钻床上就可以打的原因吗?

楼主:
是啊,但我在车床上打别的孔就可以,不只为何??
明早再试……
一定要找到原因

网友A:
如果你钻的不是铝棒,也许是旋转中心与钻头中心没对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反了?

 佩服!这也能想到.

网友:
应该是转反了的原因吧

网友:
3种可能
1,正好钻中的部位中有一块杂质,石头,或者较硬的什么东西
2,铝削把排削孔堵住了、特别是纯铝特别爱堵
3,钻头不在中心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钻的不是铝棒,也许是旋转中心与钻头中心没对准。

因为是夹上车床后用中心钻预钻孔的,所以不会产生这种情况
但是到有一种情况,就是没夹紧、预钻孔后位置偏移了
不管怎样,要明天从新夹持后试一下才能知道原因……

楼主:
看了楼上有2位兄弟说转反了
突然想起上次挑过反扣
哈哈,终于找到原因了……

网友:
在车床上钻孔,最好先打中心孔,有了中心孔就好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楼上有2位兄弟说转反了
突然想起上次挑过反扣
哈哈,终于找到原因了……

我也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楼上有2位兄弟说转反了
突然想起上次挑过反扣
哈哈,终于找到原因了……

这样也行啊~~~~

网友:
成心气人哪。。。。。。。。

网友:
哈哈!!我们厂里也有过这样的事,有个新来的学徒,师傅叫他把台钻接电钻孔,他把3相电接上,电机反转他不知道,钻了一上午没转一个孔,又不敢问师傅(怕挨骂)

网友:
打入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