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发射距离

楼主(2008-04-25):
控 刚刚装电池时 电压很高 12V左右 电用完的时候 电压低了 8。2V左右

那么是不是 电压高的时候 发射距离比较远  而电压低的时候 发射距离也 进了呢??

欢迎 大家讨论 证实    :loveliness:

网友:
是这样的。

网友:
起码我见过的控都是这样的

网友:
所有的控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就是这样的.难道LZ想用24V的电池组,然后稳定在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的.难道LZ想用24V的电池组,然后稳定在12V供电?

有这样的想法  12V 高了点 高频热  打算用16。8V 稳压到11V 差不多
就是 在4节里电池上 接个7812 再串个0。7V奖压的二极管

呵呵 正好 11。3V  哈哈 不知道怎么样

当然 这里电池保护的问题 就难解决了

网友:
是的
发射功率是根据电流来变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想法  12V 高了点 高频热  打算用16。8V 稳压到11V 差不多
就是 在4节里电池上 接个7812 再串个0。7V奖压的二极管

呵呵 正好 11。3V  哈哈 不知道怎么样

当然 这里电池保护的问题 就难解决了

不推荐用7812,发热严重.建议用DCDC

网友(2008-07-04):
因为发射功率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发射功率=U*I。因为三极管的I只与基极的电流Ib成近似正比(这个比例一般大于80)。发射机工作在发射状态时,在任一周期内,基极电流基本相等。由此可知发射管的I基本不变。如果发射管的供电是直接来自于电池(绝大多数发射机都这样),那么显然电池电压U随便的使用时间的延长,必然会减小。所以发射功率也会减小。不过,在一千米内,发射功率因电池电压下降所降低的值,对于接收机来讲影响不是很明显。除非那个接收机灵敏度低。或者信噪比差。更详细的讨论请加我QQ:437427425

网友:
LS的, 有点道理.

网友:
此言极是

网友:
有的控是有自动功率控制的哦

网友:
这种影响应该不容易察觉出来吧。。。我们这边玩模型的人都没有讨论过这些问题

网友:
信噪比比功率更重要

网友:
遥控距离远近取决于:
1.发射模块产生的功率.
2,发射天线的驻波大小.
3,接收机的灵敏度.
4,工作频率的传播特性.

网友:
发射功率都不会变!

我见到的i老式的AM发射机就有发射功率自动控制电路在那个发射机上电压掉到报警时发射功率都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