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YT450SE GF 和450 SE V2呢?

楼主(2008-04-25):
如题,请达人指教。谢谢。

网友A:
买的时候包装盒外面写着!!

网友B:
看颜色拉

网友C:
这个问题太白了...

网友D:
性能的区别呢?

网友E:
金属件颜色不一样,主旋翼头也不一样,板子也不一样,盒子也不一样 ,价格也不一样。你怎么会这样问呢?:loveliness:

网友F:
好像是主侧板不一样,GF是玻纤板

网友G:
V2电机是430XL 侧板是碳纤的。有银色和黑色两个版本。大桨有木桨和碳桨的版本,有没有玻纤的就不知道了。另外悬翼头上刹车盘的花纹也应该不一样。头罩颜色也不同

楼主:
今天拿了架gf和v2对比了下,终于看出区别了,呵呵

网友H:
型号不一样,450se,450se 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