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450B+T9控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4-25):
今晚调机发现遥控拉出天线后调JJ,遥控距离JJ很近
舵机
很不正常,但缩回天线舵机马上正常,现象是遥控拉出天线在JJ旁边舵机不受遥控控制,遥控拉出天线距离JJ5米以外舵机马上受遥控控制,你们的JJ会这样吗?

网友A:
没发现呢

网友B:
遥控器有问题

网友C:
T9我已经升级2.4G了。用原厂PCM接收机炸机,接收机不受遥控器控制,20CM高还炸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接收机晶片插不好!!

网友D:
楼主的控真的有意思,看看是不是拉天线的那里是不是碰到那里电器呀。

网友E:
我是湖北的,我和朋友的450都是天9的控,也有这样的问题。控离接收机太近了就不行。。。。2个遥控都是这样。。烦恼呀,就是怕他失控,摔机是小事,就怕打到人。。
我还有个接收机坏了,故障现象是通电后红灯就亮,动摇杆舵机没反应,联系过天地飞公司,负责维修的左厂长态度很好,我已经寄给他了,等待中。

网友F:
问题解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