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电机通电时声音变小了是不是电调有问题?

楼主(2008-04-25):
如题!这应该好多人都试过这样,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网友A:
转动一下电机就好了!呵呵!不是电调有问题哦!

楼主:
是通电提示音变小了!真的找不到原因,使用正常!

网友B:
正常你还搞它干什么。

网友C:
我的也是!没管它!用着没问题!

网友D:
不啊,我的只要通电声音小就会有问题,没有曲线感觉,要推油到一半才有反应

网友E:
可能是香蕉头焊接处松脱, 产生虚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