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尾电机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8-04-25):
尾
电机
已到了垂暮之年,想动手改装成直驱的,桨就是雷鸟的原装尾桨.请问哪个型号的电机比较适合?成都电子市场有卖吗?

网友A:
这个我不是内行。

网友B:
CN12不错,就是价格挺高的,不过物有所值.可以看看我改在CUPID飞机上的.(和雷鸟差不多的小四通)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4747&extra=page%3D1

网友C:
CN12直驱的话电流比原装大还是小啊?
我的尾电机插头都热得变形了.
电机一挂掉也准备改直驱试试
另:这个栏整天拉马拉马的好烦啊,几个月也不见雷鸟动静.
是不是雷鸟那么衰啊.啊~~ 啊~~~ 啊~~~~~~~
估计玩过雷鸟的都升级买450了

网友D:
CN12的电流和4200差不多的,改成拉桨式以后,电机热量散发很快,发热小很多。我以前就在雷鸟上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