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CUPID 怎么了飞起来老跳舞?问题找到,解决方案

楼主(2008-04-25):
你们有没这样的现象,还有
电池
架有好办法没?固定.

网友A:
跳舞描述的比较的抽象,我加了条魔术带穿过电池架,很好搞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了,牛啊,魔术带要固定吗?我打算上无刷了,感觉动力不够,大家有好的建议没?

楼主:
,
我现在是航线打前后舵就头抖的厉害,然后就甩尾, 无法控制啊, 检查电池架有点松以外 就没别的问题,大家认为还有什么问题啊/副益也平衡啊

楼主:
大家电池架有什么好固定的没?我的里电不好放啊!

网友A:
装在飞机上的效果图:
将魔术带穿过电池架:
正面:
反面:
这样换电池也好方便哟. 就算飞机摔了,电池架还是牢牢的在脚架上,电池还在电池架上,比起以前好多了.

网友C:
建议对大桨进行配重。然后检查主、尾桨高速转动时是否存在双桨。这些搞好了,丘比特就会很稳定。

楼主:
原来是跳舵,不好搞啊

网友D:
是不是跳舵不稳定引起的啊`

网友E:
看看接受天线是否处理得当,处理不当会引起抖舵的,接受距离也会变得很短!

网友F:
楼上的详细说说。怎么处理合适??

网友E:
看看这里有关于CUPID问题的集合http://www.joyrus.com/bbs/dispbbs.asp?boardid=6&Id=420

楼主:
问题找到了,以前玩大J,没想到小J也不好搞
第一是:有跳舵现象
,
第2是:油门3份之1时,原尾电机转速不均匀,一会快,一会慢.(造成现在小油门跳舞现象),,,,
根据上面问题,现准备改造尾电机上CN12,,配4025浆,,, 主电机准备上内转子2030或者2040(3700----4500KV之间)或是ESKY外转无刷3900KVV 电调好赢18A启动柔和,----- 电池7.4----1000MA或1500MA,,,,,,, 关于天线先放到脚架上试试,欢迎大家提点建议!

楼主:
还有就是舵机,舵量太大,好象要拉断十字盘一样,有办法解决没?

网友E:
原帖由
klxyf111
于 2008-4-30 10:10 发表
空载和负载时舵机的行程不同,负载越大有效行程就越小,所以不会存在行程过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关键是我打前后舵,好象拉舵快要把十字盘;拉断一样啊,哈哈担心啊

网友E:
不用担心的,在飞行中由于副翼产生的负载压力,舵机的行程会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