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改装用什么电机好????

楼主(2008-04-26):
我想把恒龙坦克改装一下. 帮看看,这款电机能不能用到恒龙上.电子设备打算也全部换掉, 由于价格原因,无刷就不考虑了.

电机直径:22MM
电机总长:59mm
 轴径; 3mm
 轴长; 8mm
 额定电压:6-12VDC
 额定电流:60mA
 转速: 100转/分
 最大负载:>10kg/cm

楼主:
每分钟100转,是不是连变速箱都不用了,直接装到牵引轮上.

网友:
不能用,长度和转速都不行,除非换波箱,我想LZ没考虑过换波箱的。

楼主:
波箱和履带我己换成全金属的了.我看janky120兄已改成无刷. 我考虑到无刷的成本较高,所以只想在有刷基础上改进一下.

楼主:
我曾经看到过masm32 在有刷的基础上改进过一辆虎,.改完后很暴力..可惜没贴出具体过程.联系他也没联系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箱和履带我己换成全金属的了.我看janky120兄已改成无刷. 我考虑到无刷的成本较高,所以只想在有刷基础上改进一下.

金属波上的电机钮力可以比塑波上的电机钮力大很多,暴不暴看你使用啥电调了,电调不行再好的电机也没用。

楼主:
先打算找到合适电机,再找电调.因为合适电调很容易找,电机就不容了.

网友:
进口400钴电机,150左右一个,不亚于我的无刷。肯定暴力

网友:
我在考虑改M26,400钴电机在哪可以买到呢

网友A:
去淘宝上搜一下,有的。有好几种,150左右的是最好的日本的,还有100左右的不太清楚了。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08f5e37fb4051c9891754069df76cdd.jhtml
只找到这个,没见有日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上搜一下,有的。有好几种,150左右的是最好的日本的,还有100左右的不太清楚了。

我也只找到100块左右的,没找到日本产的.

网友:
给你个电话吧,你问问他可能有。邹林森 (淘宝会员名:mitzls) ,电话:  0756-5665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