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改油动!!

楼主(2008-04-26):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现在感觉电动飞行时间太短,
电池
充电很麻烦。
想给36号装上12级
发动机
。不过估计塑料的侧板要换成玻纤板,可以自己做。电子设备用36号原厂的。
想听听大伙的建议。会有什么问题。该注意什么。等等
当然,都说36号的控很垃圾。没辙,穷人只能用穷办法。

网友A:
严重期待楼主吃螃蟹成功

网友B:
大胆的想法

网友C:
很大胆,不过改了机身就不是36号了,而且花费也不会少,那边有个黑鹰油动版,何必呢?呵

网友D:
不好改吧,发动机太小了问题多

网友E: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F:
小发动机温度高的问题不好解决,我也试过给450电直改油,但发动机和油箱的位置不好找,尤其发动机跟舵机的位置冲突,还有离合器罩也占很大位置,难度很大,但还是有希望成功,要看个人的韧性了.
此外,12级的小发动机,目前就黑鹰500油动版的是,其他15级以下的油直发动机,到目前我还没找到,固定翼的小级发动机非常多.

楼主:
是的。我觉得和重新做一架飞机差不多了。侧板要重新设计,才能放得下发动机和油箱。起落架也要重新设计。其实这样一来,36#上面能用的东西就没什么了。本来还能用旋翼头,但是前几天炸飞了。其实也就是参考36#吧。能用的尽量用。对了。还能用36#的电子设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