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不要错过~各位朋友~`

楼主(2008-04-26):
请教下大家 ?我电调的问题~ `
前几天我的电调不知道怎么回事电调接上
电机
后~再接上
电池
不知啥问题~~
只听到电机和电调的吱吱声~~电机就是不会转``````》搞不懂是摇控没调好还是电调没设置好的
大家都发发言帮下小弟~谢谢大家。。。

网友A:
用替换法先找出是哪个的问题吧

楼主:
不会是电调``坏了吧~~

网友B:
电调少厢电,要不就是电调短路了

网友C:
这个不是很清楚

楼主:
那怎么是好吖~~

楼主:
就所以要请教下大家吖~@#%^*(

网友D:
检查电池电量,和与电机连接的实不实

楼主:
我晕吖 `到现在还没有搞好~

网友E:
这问题经常遇到! 老是在放完船回来的第2天发生! 后查原因是电调入水了! 密封做得不好!
现在已经不会发生了! 用705或704胶水密封了!
建议楼主每次放完船回家都要把船里面的水搞干.再用电吹干爽船里面!

楼主:
唔系哦虾哥~~~````个电调买到人家二手噶~
距讲用过几次~我仲未用来跑过船~插上电机接上电池~
问题就出来啦~~~
唔知系唔系电调边度有问题

网友E:
买的时候没试过吗?
电机和电调那3条线有没有插对啊?
电调有没有设好啊?

楼主:
大家都来看下出了什么问题~,,帮下小弟

网友F:
是否油門反向了?

网友F:
試試把控的油門調至反向

楼主:
什么方法都基本上搞过了~那个摇控都给我调的螺丝都掉了~~
还是一个样`````......只能听的到电机和电调的~吱吱声
晕死啦

楼主:
我搞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