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不是电调出了问题?

楼主(2008-04-26):
36#,用一个叫做powertech 30A的电调。2200mAh 20C
电池
。会出现突然失去动力的情况。马上启动,
电机
不转,但是放一会儿就好了。今天一次暴力降落后,电机也不转了,现象一样,但是放了很久才好。飞了不到2分钟又突然失去动力,马上启动不行。我没有闻到糊味。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烧掉。
请问各位,这种现象是不是电调保护?电调保护原理是什么?是防止过热还是什么别的?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调保护了,建议换大一点的电调,我也遇到过,电调保护的原理是电压低于指定电压或者是温度过高。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电流过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电机负荷太大?如果换一个小一点的电机齿轮是不是可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