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EP和精英电池使用效果比较

楼主(2008-04-26):
买了1组EP 4600 NI-mh
电池
(7.2V)
和2组精英 4600 Ni-mh电池(7.2V)
串联后供电,发现EP的电池容量比精英的容量高700mah
跑船后一摸精英电池比EP的热很多(注:电池还没有放完电,还剩有一半的电量的时候摸的)
可见,精英电池比EP电池差很多.

网友A:
如果比EP还热,那么精英不行了,EP正常放电温度为,60度,,可想而知,,

网友B:
EP正常放电温度为,60度????? 我靠~

网友C:
呵呵 最好用放电器测试.不过IB是以电压为长处.EP是容量..不过这些都不用了..我比赛用TH这次船模的大型比赛也回普遍使用TH的电池

网友D:
TH 是什么电池

网友C:
天豪..也就是兔子电池

网友D:
什么是兔子电池

网友E:
天豪,问兔子买的把,是4驱车上的把?

网友F:
天豪有SC电池?

网友G:
天豪有SC啊

网友B:
天豪有SC

网友H:
当然有,我去年就在用了。

网友I:
上海那个?他们不是选SC电的吗?

网友J:
精英的电池发热量的确很高,
我的电池都热得脱皮了。。。

网友B:
我的电池都热得脱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