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拉角问题(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4-26):
虽然这个问题新手反复问过,可是我搜索帖子,不是不明白就是图片失效,烦请各位朋友帮看下我对右拉角的理解是否正确.谢谢
对这个问题一直不是很清楚,所以借这个图来说明问题

网友A:
后推用反桨就不是了

楼主:
我用的是XXD的5030桨没有用反桨。从机尾向机头看,电机都采用顺时针方向旋转的方式

网友B:
不用太注意吧 有点上推这飞机就很好飞 偏一点用尾翼找正

楼主:
不是,我是利用这个图来表达好意思,一直对这个问题不太明白,想弄清楚

网友C:
右拉是使螺旋桨的拉力对飞机头产生一个右转力矩,以克服螺旋桨的反扭作用。如果是后推机,如楼主的图示,螺旋桨的推力在重心后方穿过机身,推力对飞机后面的部分产生右转力矩,飞机头要向左转,不但不能克服螺旋桨的反扭作用,还会得到相反的结果,飞机左倾更严重。我认为楼主画得不对。

网友D:
这些飘飘类的,用小桨,也不要拉算了。

网友E:
同意六楼说法。

网友F:
假设从正面看,螺旋桨都是逆时针旋转,那么前拉是对的,后推正好画反了!~~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网友G:
楼主的右拉反了

网友H:
反了,应该围绕重心点,使机头向相同的方向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