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问题

楼主(2008-04-27):
电调接电源后,音乐过后就一直急促的滴滴滴的单音,按说明书上写的是油门未归零货油门行程过小,我的油门在最低位置,行程也正常,换了一个电机还是一样,现在我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有知道的告诉一下,我用的是6E控,谢谢了

网友:
试哈调整第三通道的舵量和行程

网友:
油门设反了(或没设反);插到其它通道了。

网友:
还有一个,注意是pcm还是ppm模式。

楼主:
是插在第三通道上了,油门没有设置反,因为如果把油门推到最上面接电源就是电调的功能设定了,还有是PPM模式

网友:
偶算是学习了。

楼主:
刚才我把第三通道的舵量调整成了0,道是不接上电一直响了,可是我推油门电机不转,而且推上去又一直滴滴滴的响,迷糊了

网友:
油门行程不对.
先把油门推到最大,再接电源,听到滴声后将油门拉到底.

楼主:
是的找到了,换的电调要重新设置下,油门曲线,弄好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找到了,换的电调要重新设置下,油门曲线,弄好了,谢谢了

哈哈 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