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9XII,买哪个频段的好呢?35,40,还是72的?

楼主(2008-04-27):
好像只有72M是50变频点的。望达人指教啊,谢谢。

网友A:
不要买72同频太多 接收又不好配 最好买36m很少同频 36m西安接收配jr很好用

网友:
我用36m  58个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72同频太多 接收又不好配 最好买36m很少同频 36m西安接收配jr很好用

36M的接收好像不多啊,蓝箭就没有36M接收的

网友B:
72M的吧~我开始35M,后来换的72M,以后接收机什么的比较好买

网友:
避开大多数,40M 的好,接收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M的吧~我开始35M,后来换的72M,以后接收机什么的比较好买

考虑接收机的问题,我也是比较偏向买72M的,都是又担心买72M的人太多了,容易撞频

网友:
36M的接收很好买  小红鹰2次变频  西安孵化 都有36频的

网友:
JR72频的   用西安接收好象要改

网友C:
当然买72的,72的飞空模比较好,72频段的直线传播距离远,但是油障碍物的时候绕射不好,
低频段的对于障碍物穿透比较好,但是直线传播没72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买72的,72的飞空模比较好,72频段的直线传播距离远,但是油障碍物的时候绕射不好,
低频段的对于障碍物穿透比较好,但是直线传播没72的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6M的接收好像不多啊,蓝箭就没有36M接收的

我买过72M以及40M的蓝箭5通微接配9X2,跳舵厉害。还是别用蓝箭的好啊。

网友:
准备入手,学习中!

网友:
中国大多数的无线电频率使用与美国靠拢,毕竟遥控设备出口不少
以下是在美国遥控模型专用频率的大概情况,:
26/27MHz-- 没有具体频率通道号(1~6),玩具无线电车船模型用较多
50MHz--频道00~09,与无线电对讲机用的频率相同,容易受对讲机干扰
72MHz--频道11~60,频道最多,遥控飞机(直升机)专用频率,车、船遥控模型不准用
75MHz--频道61~90,车、船专用频率 (飞机模型不敢用!!)
http://rcsource.hobbypeople.net/faqs/freqlist.htm

中国开放了35MHz与40MHz给模型用,但是我不知道其频道用途规划,我用72MHz变频(11~60通道)以及2.4G。

网友:
我手头上有JR和futaba的产品官方资料。35,40适合车模和船模,因为波长容易反射和衍射。72的适合空模。2.4就只能适合空模。如果偶尔还做遥控潜艇的话,那就只能用35了。

网友:
波长长短没多大关系,至少使用中感觉不出来的。完全取决于各国频段资源的划分。

FAI上有比较全都,自己看吧。http://www.fai.org/aeromodelling/frequencies

个人建议按照接收机好买作为标准。

网友:
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9109&extra=page%3D1

网友D(2008-06-18):
2.4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