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琴帖继续,求教三防布问题

楼主(2008-04-27):
今天去绝缘用品店打听了下青壳纸的情况,14元一公斤,厚度不到0.2MM,14元能买老大一张了,但是问老板说不防水!!!
请教三防布哪有卖的,大概是什么材质的,价格如何,折叠好之后好不好定型!!

网友A:
我用那种表面有塑膜的大口袋拆开来折的,至今将近一年(当然机器用的不多)至今未坏,用小磁铁在两边分别吸在大溜板和卡盘下即可,干完活取下来一抖就干净了,小床的导轨至今光亮如新!

网友B:
你去淘宝看看?

网友C:
青壳纸肯定不防水,三防布其实就是一种夹心PVC,你去乃点牛军布,或者去做遮阳棚的地方买点PVC帆布也可以用。中间要夹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