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猛点的~~牛X的飞行员,牛X的降落!!

楼主(2008-04-27):
驾驶舱第一视角,晕机的朋友慎看~~

香港启德机场以前被称作世界上最难降落的机场,以其近进航迹与跑道成47度角而闻名天下,标准下滑道与高楼非常接近,飞行难度十分之大,可以看到飞机在着陆前一直面向一个红白相间的石台飞行,做IGS近进,然后突然向右大幅转弯,切入13号跑道。能在这个机场进行降落的机师都是要有很深的资历的,只要操作有少许失误飞机就掉海里啦~~

网友:
没什么特别之处呀,只是在下雨..

楼主:
再来一个~~

网友:
第一个没什么特别

网友:
还算可以啊。

网友A:
第一个不NB的话那各位就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不要把网上那些稀奇古怪的降落当作典范,诚然那些是绝对的高手,可你要想想启德机场的日常模式就是这样的大角度切入,绝非一个素质不高的飞行员所为,客机又不是战斗机,大角度变线进场可不是闹着玩的,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下客机再发表此类言论!

网友:
赞成楼上...
从看到石台右转弯开始,不是一般的飞行员能做到......而且从转弯到降落不过短短的10几秒,当中如果有点操纵失误的话导致的就是机毁人亡...

网友:
引用 楼主:
驾驶舱第一视角,晕机的朋友慎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UxNDc1MDA=/v.swf

香港启德机场以前被称作世界上最难降落的机场,以其近进航迹与跑道成47度角而闻名天下,标准下滑道与 ...

香港启德机场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难降落的机场,也是唯一一个乘客能在近距离看到他要着落跑道的机场.

网友:
的确是个世界级的机场,非常经典。

网友:
我好像在模拟飞行里飞过这个机场~
老爽了~直接降到别上了~哈哈~~

网友:
第二个够震撼

网友:
LZ同学好日不见 是不是电脑又被哪个占用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最近忙死了,连睡觉的时间都省了~~

网友:
客机当战斗机飞,够牛。玩过il2游戏才知道这转弯降落的很难。客机不是模型!

网友:
第二个是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不NB的话那各位就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不要把网上那些稀奇古怪的降落当作典范,诚然那些是绝对的高手,可你要想想启德机场的日常模式就是这样的大角度切入,绝非一个素质不高的飞行员所为,客机又不是战斗 ...

不好意思,没飞过客机,我没把这客机当战机,而是当模型飞机比较,汗啊!

网友:
第二个牛。不过,飞机降落比较怕的是风切变。

网友:
这个机场现在不用了么?

网友:
启德我们也有选择越山降落的。它前面的那座山海拔在3000ft左右,是ILS引导启示高度,但是实际ILS应该已经走了一半了。所以必须过山后把下率放在1000左右,落地前3秒关闭AP。拉杆、推油,做减速动作,最后以160英里速度接地,襟翼30度。(以上指波音737-800原装发动机版)

第二个。。。似乎没有使用ILS引导。。。而是用高度保持,747最低高度保持为100ft,他那个速度倒是不快,再慢失速了,倒是将落地有个性是调节HOLD为0 VS 为300实现落地。一般来说在机场ILS出现问题时侯可以这么弄。。。但是这个视频来说,完全是可以目视的。

网友:
现在启德机场已经停止使用,可惜代码VHHX居然还在。。。搞得每次选错,还要转场,好在不远,新机场香港国际代号是VHHH,看代码都知道离的够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