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拆过后的步进电机没力,怎样解救?

楼主(2008-04-27):
 。。。。。。。烦恼中,谁可以帮我解救啊?

网友A:
折以前有力吗?

网友B:
转子不要拿出来,否则磁场很受影响.

网友C:
能用不能用要看自己了,我就有三个让我拆了两个,力却实小了,我的机机还没有做成,等做成了看不能用就换了它.只有充磁,很复杂,从网上看过一个充磁的线路,要动用上千V的电压,玩命呀!!!!

网友D:
我靠.上千伏啊,可真是玩命!!!!!

楼主:
OH,NO~~~ 那么真的很复习哦

网友E:
我拆过好多只,一般没问题的.

网友F:
有的电机就这样,我为了降电流,特意拆了几个,有的退磁了有的没.试的感觉是 扭距降了15%-20% 电机平稳很多 电流下来0.5A 小机子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