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飞机

楼主(2008-04-27):
请问 有一种 特小的 手掌中的 四通的直升机叫什么 好象是华**的 不是5#!!卖500多的

网友:
这个5iMX的商场里就有卖的。

楼主:
叫什么啊

网友:
很多地方有的卖.

网友(2008-06-05):
4#3

网友(2009-03-26):
Walkera 4#3B超微型电动直升机       规格型号:
1). 主旋翼直径:202mm
2). 尾旋翼直径:48mm
3). 机身长:213mm
4). 全重:48g (含电池)
5). 主电机型号:1220强磁
6). 尾电机型号:N51强磁
7). 遥控器:WK-2401
8). 含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BlueArrow DeXterity,其飞行重量仅55克,而不含电池和机壳时的重量仅40余克,这一重量仅相当于一颗标准舵机的重量。该机的主要特色是:1.特别轻小,几乎摔不坏;2.全球首创平衡软轴;3.内置数字锁尾陀螺仪;4.兼容JR和 Futaba等PPM发射机;5.配置全球最小的4合1板和2.5克超微舵机;6.整机调试极为简单,只有一个混控比例节调旋钮。

  DeXterity共轴双桨直升机虽然只有巴掌一般大小,但却具有完整的操控性,是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航模产品,而非玩具。它能够完成大部分直升机飞行动作,如定点悬停、左右侧移、前后、升降、转向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操控性非常好,对于飞行姿态的控制能够使操控者在短时间内做到得心应手。操纵它时,你能感受到真实的操纵手感,全方向的操控,令人赞叹的动力和飞行姿态控制,你会惊呀于这么小的电直,也能做到如此的稳定和灵活。由于特别轻小,且平衡杆采用软轴稳定系统(Flexible Stabilizer Flybar system,简称:FSF System),因此几乎摔不坏,大大降低了飞行成本。

网友:
双浆的5G6上手容易,4#3B适合休闲,4G3机动性很强,是真正意义上最小的3D直机~这些都是掌上机。

网友:
我知道一点。这个掌上小电直和掌上的小蜜蜂可完全不一样

听说小的很难飞的

网友:
小机难飞是因为小机太灵活而且舵机行程又短,手指动2MM或是4度在机器上就会反应出很大的动作了如果副翼打到全部行程量足以令4#3B做两个360度反转了,大机一般也只有70度,了解了这些特性飞起来也就不难了,就像起飞时要打右副翼一样。如果有个好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油门曲线和行程量等参数是更会的心应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