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调整好0704A陀螺仪的

楼主(2008-04-27):
入手火狐也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是充分理解了7分调,3分飞这个理念。调整这个火狐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尾桨,尤其是这个0704A尾
陀螺仪
。由于我当初买的时候图偏移,所以买的控是天地飞6通道的便宜货,上面基本没什么东西可以调整的。对这个陀螺仪的唯一可调的地方就是这个增益。在论坛上也搜索到了关于0704A陀螺仪的相关资料,但都是针对比较高档的控的。我这个便宜控几乎找不到什么资料。
经过不懈的摸索和拆了装,装了拆的反复尝试,终于把这个陀螺仪基本搞定了。虽说不知道有没有达到非常稳定的锁尾效果(我的jiji还没在空中稳定停留过5秒钟呢,最近还处于蛙跳练习阶段),但至少在起飞的时候不会乱转了。
以下就是后来总结的一些调试的要点,有写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首先,必须明白这个陀螺仪并不是一个必备的配件。这句话的意思是,电直在没有陀螺仪的情况下也是能够飞的,虽然会比较麻烦一点。这就是在调整好陀螺仪前首先要保证的,那就是在没有陀螺仪的时候,你的飞机的尾桨部分是不是能基本正常工作。
我开始就没有估计这点,上来就把陀螺仪装上了,结果不是左偏就是右偏,总之没有2秒钟稳定的时候。于是心理想完了,这下贪便宜吃亏了,2XX的东西质量就是烂。但看到网上有成功调整好的先例,又觉得不大死心。最后下定决心,把陀螺仪拆了,直接用控上的混控功能操作尾桨。问题出现了,我的尾桨
舵机
根本就装反了。我要往左飞,但舵机的最后工作效果是往右飞的。就这种情况下陀螺仪怎么可能调整好飞机呢?于是把舵机臂拆了换个方向装,这回动作对了。下面的问题马上又出现了,我已经右舵打到头了,可尾舵的反应只有一点点。原来我把球头装到了最里面的空上,这样造成舵机的移动幅度反映到尾桨上实在太小了。于是又拆,把球头换到了最外面。这回好了。最后的问题就是起飞。在我没有操作尾舵的情况下起飞时会一直旋转,当我打舵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就停止了。于是重新拆,在加电的情况下一点一点尝试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尾舵的起始位置。终于,可以通过控比较稳定地控制好尾舵了。
下面才上陀螺仪,满以为这回没什么问题了,可惜问题更多。加电后飞机里马开始旋转,不打舵还好,往那个方向大就往哪个方向旋转,而且越转越快。
简直是信心遭受严重打击。 ,于是把飞机扔到一边不理它了。想了几天,看到陀螺仪的时候,忽然明白了也许是陀螺仪的安装方向问题造成的?于是把陀螺仪转了个180度,面冲里。终于好了,飞机可以非常稳定地起飞了。原来是这样啊,开始陀螺仪的安装有问题,飞机顺时针转的时候陀螺仪认为飞机在逆时针转,于是操作尾舵机往顺时针转的方向去修正。结果越修正问题越大。这就造成了我的飞机越转越快。
综合一下这段时间的经验和教训。这个陀螺仪只是一个辅助的装置,如果飞机本身的尾舵机安装就有问题的话,是不要指望它能帮你修正到非常稳定的。
下面上图:
这是我现在的火狐100,陀螺仪被我“面壁”了。
尾舵机的安装位置。
这是尝试了很多次,大概得出的初始尾桨螺距角度,不过好像图片里看不大出来。
尾舵机臂的安装位置和球头的位置。
可怜的0704A,只好每天面壁了,为了重量问题,还是放在左边吧。
这是我的便宜控,天地飞6通道。
控的设置,尾舵机增益我全都关掉了,打开了尾舵的混控功能。

网友A:
最討厭這個陀螺儀要豎著放··

楼主:
便宜就是硬道理....

网友B:
尾舵的混控功能关掉

网友C:
我也有个0704A,还不知道怎么调呢

网友D:
晕菜,头一次看到这么装0704A的,多搜搜以前的帖子吧
图里说的很清楚

网友E:
估计楼主一开始是尾舵方向错了和舵螺装错了。。。。。

楼主:
当N种错误都混到一起的时候,我除了彻底晕菜外没有第二种选择。

网友F:
我也用704A和8G做火狐的尾舵机, 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