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块是锂电充电板吗?

楼主(2008-04-27):
究竟能不能DIY平衡冲

网友A:
由于照片不是很清楚,大概看了一下,这个板只是一个开关稳压电源,右边为220V交流整流及开关部分;左边为低压整流及电压反馈电路,没有找到锂电充电控制电路。所以这个板只是一个开关稳压电源,如果用这个板充电锂电,还需要加装锂电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B:
那个圆的东西貌似是电池保护板,这个应该可以给电池充电。

网友C:
电池保护板是保护电池的,不是给电池充电的。不能用。

楼主:
谢谢楼上哥们
谢谢楼上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