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PRO想换电机,有什么可推荐的?

楼主(2008-04-27):
400PRO原配的电机坏了轴承和轴,现在怀疑线圈是不是也有烧坏的嫌疑。想换个好点的电机,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电调是原厂30A的。原电机3800KV,电机轴3.17

网友A:
修一下吧。
留意电机外直径太大,太长是装不了的,除非你将电机倒装在底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一下吧。
留意电机外直径太大,太长是装不了的,除非你将电机倒装在底部

谢谢啊。我也是打算修的,不过要等公司的车床到了从新车根轴。不过线圈烧了的话我就不太会搞了

话说回来,原厂电机的做工真是不敢恭维。转子平衡乱七八糟,线圈缠的也乱七八糟。轴承座与轴承的配合也乱七八糟,轴跟轴承的配合更是乱七八糟

网友B:
飞爆一点就用A.K.E冰峰雷电450R35-F 3D电直专用无刷马达,时间长一眼就用A.K.E冰峰雷电450R35-LT (KV:3500RPM Φ2.3mm) - 高效能外转子无刷马达,我买空机直接用的A.K.E冰峰雷电450R35-F 3D电直专用无刷马达~~~~~~~~~A.K.E冰峰雷电450R35-F 3D电直专用无刷马达效率高最好用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爆一点就用A.K.E冰峰雷电450R35-F 3D电直专用无刷马达,时间长一眼就用A.K.E冰峰雷电450R35-LT (KV:3500RPM Φ2.3mm) - 高效能外转子无刷马达,我买空机直接用的A.K.E冰峰雷电450R35-F 3D电直专用无刷马达~~~ ...

3500kv也可以用吗?你用了多久?感觉如何?我的电调是原厂的,30A

网友:
 我一直就用35F,不错的温度又低!!

网友:
好盈40A的电调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3792&extra=page%3D2你看看就是用的35F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3792&extra=page%3D2你看看就是用的35F

哈,看来还不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