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30+3154的问题

楼主(2008-04-27):
今天用730+3154给EP200锁尾.飞了只是3分钟.发现3154非常热.那种热是比电机热很多的那种.
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啊?要是继续飞下去的话相信飞7分钟外壳一定会溶..真的很热的啊~~

网友:
我也试过用9257+401飞se时有时也很热,但是大部分时候不热,应该是锁尾的问题吧

楼主:
飞机是7.4V电池用的电调是好盈12A.

网友:
3154就是热

网友:
感觉不是3154 的问题,  而是 3154  和 730 组合的问题。  我就是squire贴的那个楼主, 现在把3154 当非数字舵机用, 居然不烫。 就是性能上,差了一大截啊。 唉,白花了不少大米啊。

网友:
只能是加个散热片

网友A:
730数字模式显然有问题,  信号一直在变化抖动, 如果是敏感度高散热又不好的舵机就惨了,有事儿没事儿都在吱吱叫,活活被丫折腾死

网友:
是能看懂

网友(2008-06-16):
那锁尾的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730数字模式显然有问题,  信号一直在变化抖动, 如果是敏感度高散热又不好的舵机就惨了,有事儿没事儿都在吱吱叫,活活被丫折腾死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灵敏度高肯定会一直在修正的,数字舵机本来就是设计用来接收高精度信号的。

网友:
加散热片好了,我的3154加上3片铝制的内存散热片 连续飞8分钟下来 (技术不好 就是悬停或者 前后直线飞行) 只是感觉温温的!

网友:
GM730+3154支持不好,就类似DS760和PG-800明确写明不支持的舵机:S3154。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  pg-800厂家说新版现在支持315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