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没有八字尾推单卖,要换就要买整个尾推

楼主(2008-04-27):
wing没有八字尾推单卖,要换就要买整个尾推,今天我刚问dawnsound。整个尾推太贵啦,而且我都不炸机买了也没用。我的八字尾推因为
尾控臂铜套上太紧了拧不下来,想换一个,有没有哪位大哥有办法啊?

网友A:
用火烧一下,加热以后很容易下来。要注意罗纹是反旋的,松的方向不要搞反了

网友B:
用楼上的方式试试?

网友C:
小心的拆吧..我就拆坏一个..呵呵!!!!

网友D:
建议WING的配件能拆开卖!

网友E:
是不是方向拧错了,应该很好拧下来的啊

网友F:
确实狠好下啊,估计搞反了

楼主:
没有拧错,两边都拧不出。可能我胶放多了。看了很多别的机子这个配件也没有分开卖的,而且wing尾控臂铜套也不是很好,很容易就弄变形。厂家是不是要考虑换材料。

网友G:
现在这类配件已经不再是wing独有了吧!我记得很多地方都有卖哦!

网友E:
回复 网友H:
这个位置是不能上胶的。由于是反螺纹设计,所以旋转时会越转越紧,不会担心它松脱。

网友I:
除了维英和亚托的鹰爪可以下下来 其他副厂的都是铆钉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的尾控臂铜套就掉过,而且很容易掉,所以才上胶的。10楼的大哥在哪见到有卖,能不能给个连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