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请问 片身机的后推是否就是把电机+ - 反接 ??

楼主(2008-04-27):
请问 片身机的后推是否就是把
电机
+ - 反接 ??
借用图:
即 把普通的机头电机和浆 放在后面, 电机+ - 反接 ??
谢谢高手解答 !

网友A:
把接电机的三条线随意互换两条即可。千万别把电源线+-反接,那要烧坏电调的!

网友B:
楼主你的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
如果是有刷, 把电机两个接头对调就可以了.
如果是三根线的无刷, 那就把看上去不爽的两根线对调就可以了, 另一根不动.

网友C:
看样子楼主的电机就是无刷的。

网友D:
螺旋浆也要反装的!

网友E:
螺旋桨,型号数字那一面,前是向前的。

网友F:
电机上的其中2根线调换一下,不对的话再换其中一根

网友F:
螺旋桨带字向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