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得,打不锈钢!

楼主(2008-04-27):
今天在不锈钢上钻直径6的孔
身边没有6的高钴钻头
但有5的
于是,先打5的,那6的普通钻头扩
结果
那普通钻头打完一个孔就废了
并且需要很大力量,基本上后半程是磨出来的
于是
在砂轮机上磨了下钻头
在磨的过程中当钻头热的红了就迅速在油里过一下
这样就给钻头头部局部淬火了
然后再钻别的孔
结果
超出我的预料
钻了5个孔都没怎么钝

这是给身边没高钴钻头,但又需要偶尔钻不锈钢的兄弟省了点钱
但如果经常需要钻不锈钢还是需要买高钴钻头的!

网友:
喜欢用高钴钻头钻普通材料的感觉!!!

呵呵

网友:
用砂轮机来热处理还是第一次听说挖。呵呵……还是去买个钻头吧。

网友:
高钴钻头贵啊,上月买了一套1.5~6.5的95大洋,不过用起来超爽。

网友:
怕是之前没磨好吧   我也是用一般的高速钢钻不锈钢 椅子还算爽 2MM的钻头钻个15MM也不用磨。

网友A:
你那样做是达不到淬火的目的的,烧过头了反倒退火了,国产的便宜钻头买来之后建议还是重新刃磨下主后刀面和主后角,铣刀一般也是修磨下端刃。现在国产的刀具有很多制造的时候角度都不标准,在我们这发生过好几起12MM铣刀打刀后弯曲超过45度而不断的。

网友B:
高钴钻头就是硬质合金钻头吗?

网友:
LZ的方法不错 烧一下然后下油锅岂不也可以?

网友:
还是你的钻头磨的不对,我以前的厂做工业洗涤设备全是不锈钢的,工人每天要钻几千个孔,都是用的普通钻头,转速别太高

网友:
多厚的料,不同厚度钻头应有不同磨法.

网友:
我能磨钻20丝片的钻头,钻起来不会卷片

网友:
磨红以后才泡水冷却 太脆 容易蹦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样做是达不到淬火的目的的,烧过头了反倒退火了,国产的便宜钻头买来之后建议还是重新刃磨下主后刀面和主后角,铣刀一般也是修磨下端刃。现在国产的刀具有很多制造的时候角度都不标准,在我们这发生过好几起 ...

网友:
在砂轮机上磨钻头应该达不到淬火的温度

网友:
打不锈钢要低转速、加水、加酱油冷却啊 普通钻头也可以打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国产的刀具有很多制造的时候角度都不标准,在我们这发生过好几起 ...

45度不断,应该是对焊的铣刀吧,不是整体高速钢的了,省材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钴钻头就是硬质合金钻头吗?

呵呵,理解错了!
高钴钻头就是高速钢钻头,其高速钢中含有钴的元素,国内真正好的含钴钻的材料是M35,国外的是M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