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制滚珠丝杠

楼主(2008-04-27):
今天闲来无事,整理工具箱的时候翻出来一条18MM的不锈钢丝杆,也不知道用来做什么好,就拿它来试车条滚珠丝杠看看。把丝杆扒成光杆后还剩下15MM………拿20X20的锋钢条磨了一把刀,(刀模是用3MM的钻在一块钢板上钻孔然后一分为二,比划着磨出来的,精度自然不高,但只是车着玩,看看车出来的粗糙度到底如何,如果要真车那得绞出三MM的孔才能做刀模,而且得用油石修出来的刀才能用于最后几刀的精车。)螺距5MM的车了大概200MM长,车到最后由于料只有15MM粗,稍稍有点跳,粗糙度还马马乎乎……… 估计如果要车实用丝杠至少直径要在20MM以上才行,如果长度达到350MM--400MM,那得更粗………

网友:
加跟刀架啊.

网友:
需要热处理吗,怎样做呢???想看看。

网友:
想看看你的车刀.麻烦上图学习一下.

网友:
只看到杆,还未看到丝套,不知你是怎样装装嵌的.

楼主:
如果是用于做一般的小型CNC可以不用做热处理,但要做大的就要调质才行了………而且也只能热处理后再车才能保证精度。至于螺母的加工,难就难在怎么钻那两个与滚道相切的回珠孔(必需画线测量非常精确才能保证回珠孔与滚道相切)………循环管用铜管做应该可行,

网友:
螺母难做

网友:
镙母是杆的好几倍,可想而知难度,自己diy有难度,还是支持

网友A:
个人DIY这种丝杠很难保证精度 因为加工不仅仅是车
还要热处理后用精密螺纹磨床磨才能保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于做一般的小型CNC可以不用做热处理,但要做大的就要调质才行了………而且也只能热处理后再车才能保证精度。至于螺母的加工,难就难在怎么钻那两个与滚道相切的回珠孔(必需画线测量非常精确才能保证回 ...

什么是调质?调质就是热处理吗?   “热处理后再车---------”那还车的动吗? 一般不是先退火再加工,加工后再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调质?调质就是热处理吗?   “热处理后再车---------”那还车的动吗? 一般不是先退火再加工,加工后再淬火。

调质怎么就不是热处理呢?调质是淬火后进行高温回火,以提高材料的强度和韧性,齿轮和重要的轴类都是经过调质处理的,而且经过调质处理的材料仍然可以进行切削加工。加工后表面淬火或氰化、渗碳、渗氮是为了提高工件表面硬度和提高耐磨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调质。不是对你的提法表示质疑。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DIY这种丝杠很难保证精度 因为加工不仅仅是车
还要热处理后用精密螺纹磨床磨才能保证

的确是这样,精度是无法跟专业机床生产出来的丝杠相比的,只是尽力控制在可以使用的范围内。小型CNC用来雕PVC什么的应该还是能用的,如果解决了螺母回珠孔的问题,个人DIY出来的丝杠应该和普通螺杆做的丝杠相差不远,而效率高应该比普通丝杆要高些。
最近想了几天,用黄铜试车了一个螺母,发现这么小的内径就得用比较细的内孔刀,这样刀杆的强度就大大降低了………如果不是用铜来车的话,这样跳的车刀车出来的螺母是根本不能用的。(我用的是3MM的碳钢滚珠,也就是说刀刃口宽度也得在3MM上下)今天在清理轮机组的专用工具箱的时候,发现一条高压调门用的拉刀,我就在想,能不能用硬度较高的材料车一根公丝杠,然后淬火,开出切削刃(毕竟公的在车床上的精度要比较好控制)就象拉丝一样拉出一个螺母来呢?(当然,得先用车刀车出个样子,留一点余量再拉)

网友:
楼主啊,你能让我看看你的车刀吗???

就是车这条丝杆的.

多谢啦.

网友:
滚珠丝杠 的牙型 不是半圆形 应该是 接近半圆的型状 这样才能保证滚珠和丝杠螺母是点接触。

网友:
请楼主亮一亮你的车刀!能车不锈钢的车刀噢!让我等外行见识一下!车不锈钢要用什么样的刀啊?

楼主:
我用的就是高速钢刀啊………片片还没拿相机回来,回来了再上图吧………

网友:
请楼主亮一亮你的车刀

网友D:
滚珠丝杠的沟槽不是半圆形

网友:
丝杆的学问还是很大的。自己DIY,不上专用磨床,根本没有什么精度可言。而且成本也不一定很划的来。更有可能的是根本就做不出可用的东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滚珠丝杠的沟槽不是半圆形

好像叫哥特式沟槽?保证球珠与丝杆或螺母间是两点接触,减小摩擦,改善运转时的顺滑性

网友:
楼上是行家 我也是才从一个生产滚珠丝杠的网站看到的

网友:
主要是刀具`跟车床导轨`的精度``刀具`最好上工具磨床多磨几把`
加工之后如果只是达到6级精度`可直接拿去做离子氮化用氨气淬火`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形量的`因为温度只有500多度`所以不会变形的`如果怕变形`可留余量`把手砂轮固定在小拖板上插磨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我说的这个办法只能凑合着搞`这么搞长时间了`车床就挂b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像叫哥特式沟槽?保证球珠与丝杆或螺母间是两点接触,减小摩擦,改善运转时的顺滑性

中间的那条沟是流油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间的那条沟是流油的,呵呵

哦,学习了

网友:
高手真多,佩服佩服

网友:
还是看不到车刀.

看来最关键的东西就是车刀.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