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CF用电问题

楼主(2008-04-27):
想知道2组3S2600毫安电和一组6S2600毫安电有什么不同阿(放电C数一样的情况下)?2组3S2600毫安电用在600CF上可以吗?

网友:
 串联,2组3S2600毫安电和一组6S2600毫安电一样

网友:
2组3S2600毫安电用在600CF上只能悬停,不能做动作,电池很容易坏.
起码要4400的电池才可以.

楼主:
哦,知道了,就是说如果是2组3S的4400毫安电也可以用在600CF上垃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知道了,就是说如果是2组3S的4400毫安电也可以用在600CF上垃

自己串并电池
没有经过平衡配对
其中的一组特别容易提前下课
有条件的话还是直接购买6S
别去串联

网友:
4200的做动作,3分半下来3.75   4分下来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