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手油门的问题,有反日本手的模式吗?

楼主(2008-04-28):
我是玩车船出身的,左手控油门,右手控方向。已经是条件反射了。请问有没有反日本手的模式,就是左手油门和副翼,右手方向和俯仰?

网友A:
就是所谓的中国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玩车船出身的,左手控油门,右手控方向。已经是条件反射了。请问有没有反日本手的模式,就是左手油门和副翼,右手方向和俯仰?

您好!
     天8、天9都可以实现,即模式4.

网友:
还真有反日本手的,可算是被我找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WFLY天地飞 ,T6A;T6C可以改成模式4吗?

网友:
6A可以把控拆开,然后把里面的连线该一下位置,可以实现任意手了,也可以实现任意两通道混控。

网友:
6EX可以改成这样吗?

另外问一下2楼的上校,中国手不是反美国手吗?

网友:
当然有了,我的FF6就可以设定,所谓的反日本手其实就是左撇子的日本手,知道了吧

楼主:
我可不是左撇子,只是习惯了玩车船。板式;枪式一般都是左手油门,右手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所谓的中国手。

这个可不是所谓的中国手,中国手是反美国手:左手十字盘,右手油门和尾舵。
反日本手是MODEL 4,左手油门和副翼,右手升降和尾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是左撇子,只是习惯了玩车船。板式;枪式一般都是左手油门,右手方向。

hehe 米兔。

我现在的双翼也是这么设置的。所以怕飞450的时候不习惯。

不过如果飞3D的话,这样的控制可能不如美国手来得方便。飞航线我觉得这样最好,当个3维的汽车跑。

网友:
原来我飞直机,是中国手啊,玩了这么久还不知道,以前老是给朋友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