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桨和三桨

楼主(2008-04-28):
各位模友请谈一谈:
双桨和三桨电直和油直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楼主指的是桨叶数目还是转动不平衡产生的幻影?
呵呵
桨叶数目的话,发动机功率足够大,为了产生更大的升力,但是不能无限制增加旋翼直径,于是增加桨叶数目和固定翼螺旋桨原理相同,同时军用机,桨叶数目越多(好像有限度的),则目视发现概率越低。

楼主:
我指的是桨叶数目

网友:
单位旋翼面积,和转速下桨叶越多所产生的推力越大。
但是桨叶多会造成更大的阻力,所以需要动力的扭矩也越大。
过多的桨叶数量不仅增加了旋翼动平衡的难度,同时挥舞效应也不是非常稳定。
所以,桨叶数量多少与起飞重量以及旋翼面积,转速都是相关的。

楼主:
很受益,谢了!